915台式电脑,经常突然掉电关机。

楼主(2010-05-24):
公司同事的电脑,平时打游戏或开多个应用程序的时候,经常死机、重启。而且是立马断电的那种。
平时做简单的文件操作是正常的,就是开个大一点的程序(比如WOW、红警)运行几分钟就好像突然断电了似的关机。现在就只能发发邮件,聊聊QQ作办公使用了,不过正常的话应该是可以玩这些软件的。真是想不明白,请各位大侠支招。
CPU:奔腾2.8GHz;
内存:金士顿512M;
硬盘:IDE 80G;
显卡:集成。
主板:应该是GA-915的主板。

我比较认同散热不良的说法。
首先检测CPU的风扇,运转正常;那就只好拆下CPU散热块来加点散热硅胶了。
CPU散热块拆下来一看吓我一跳。散热硅胶已经变成黑色的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再仔细看一下,散热硅胶上还有一条笔直的
我再试着装回去的,看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
结果,可能大家听了都会么晕。
也不知道是谁这么粗心大意,装CPU散热块的时候,散热块没有对正,一边Y了。
也就是说一边压在CPU上,另外一边却压在了散热支架底座上了。
没有把CPU烧损也算Inter的质量还算不错了。
CPU散热块经过重新上散热硅胶,再次对正装好。故障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那怕就是开再多的软件或开大型的游戏。

网友:
之前过年的时候还好一点,最近的话死得就更加频繁了。

网友:
散热问题,检查下换个电源

网友:
现在天热。散热问题大些 主板问题小

网友:
给北桥换个散热风扇改善下

网友:
CPU坐虚焊了

网友:
CPU散热,还有电源供电问题,,,

网友:
把主板重新清灰一下,然后把散热部分处理好,再测试一下

网友:
先检查散热问题

换电源

不行就修主板吧

网友:
运行大的程序就立马死机,我遇见情况比例比较多的是由于电源输入功率不足引起,再加上你说不开大程序不死机很像我经常遇见的这情况,建议换个好的电源试试故障是否能排除,若不能排除则转到检查CPU供电电路是否老化,CPU散热情况,还有少见的是内存问题

网友:
散热问题,你把板上的灰尘清一下,换个好一点的风扇,开机看看温度高不高,如果很高的话外加一个风扇。

网友:
散热问题 查一下CPU散热

网友:
内存呀这些也换换试一下

网友:
是散热问题吧 。。。。。。。。。。。。。

网友:
本帖加分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回复,只要回复中有提到CPU散热的统统加分,虽然加的分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