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R不加电!!!!!

楼主(2010-05-24):
小弟新手,碰到一台华硕X50R笔记本,故障现象插电源适配器电源灯闪了一下马上就灭了(直流稳压电源的待机电流在0.4,插上直流稳压电源有0.3V-0.6V的跳变)。待机有测得系统电源管理芯片输出5V和3V的电压。板子上的所有储能电感全部正常,这个板子是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芯片组上面的电容也正常,没有发现有短路现象。就是发现系统电源管理芯片的有一个脚与其他的脚颜色不一样,有烧过的痕迹,所有我还了一个同型号的电源管理芯片,结果现象依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侠们指点指点啊。我明天决定干南北桥了。

网友:
不开机 就查不开机的条件 条件不具备 你就是南北桥 显卡cpu座全干了 不仅不会好 而且本子也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