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S主板跑C1不过怎么修?

楼主(2010-05-24):
此主板之前可以正常显示,今天我拿来试一下显卡,等我插上显卡开机后,诊断卡档在C1处不走了,我测了全板上的各处电压都正常,换过内存试,也是同样档C1,我把CPU取下来开机则显示00,此板为NF的单桥。我打了下内存槽的AD阻值,均为630欧左右,上CPU假负载测到CPU到桥的AD,发现有三四个脚为无穷大,我想问下各位兄弟,这样是不是证明桥已经出现虚焊了?还有顺便问一下,DDR内存的六组时钟的电压应该都为一样的吗?

网友:
NF4,压桥看看可不可以点亮,如果可以加焊桥即可

网友:
把显卡拔下再点一下看能不能过C1

网友:
都试过了,我压桥开机也是一样档C1,不装显卡开机还是档C1,难道真的是动桥了吗?

网友:
最后只能加焊试试了

又条件拆了重上珠做吧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的话,只有加北桥了,单桥的板很多都加桥的

网友:
昂达NF4 NC61的板子很垃圾
十张坏只有有六七张是桥空焊

直接加焊吧
焊好了还能凑合着用一段时间

网友:
桥虚焊了。。。。。多数是

网友:
如果加焊能好,别忘了在桥上加个散热风扇

网友:
这板 应该加焊座子吧 忘记了 好像是

网友:
桥空焊了吧。。百分之90

网友:
nf4和C51芯片组的通病,BGA空焊,你既然都良出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
NV 的桥出现空焊的几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特别是单桥的。因为那芯片发热大 时间长就会虚焊  但是你首先还是必须排除BIOS的原因。。

网友:
DDR内存的六组时钟的电压应该都为一样的吗?是一样的

网友:
NV的芯片桥太多了

网友:
一定是桥虚焊的

网友:
压一下桥试试吧!

网友:
上显卡不过内存,,就多半是桥空焊了.

网友:
先杀桥在说,说不定加焊桥久好了

网友:
先排除通病再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