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0-05-24):
今天弄了一台老的机子,他说没有声音 于是我先看了以下系统管理 发现声卡驱动正常,我想重新装以下系统应该没问题,可是等我一切都弄好了之后 发现还是没有声音 我又用 DIRECTX诊断工具看了以下,上面显示没有声卡或按照声卡芯片的名字下载驱动,我是一个新手,请问这一般是什么问题
芯片

网友:
会不会借口坏了啊

网友:
最直观的是找到声卡PDF 用示波器测声卡有输出波形

网友:
检查一下AUDO的跳线

网友A:
看看AUDO的跳线是否正确
如果正确你可以在主板上找声卡芯片.上面有个型号你找这个型号的驱动去重装下应该能搞定.

网友:
电脑跟本就识别不到声卡,驱动正常跳线也跳了,我就觉应该是声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是集成声卡吗?加一个独立声卡试一下?驱动精灵?

网友:
是集成的 系统里面跟本连一点声卡的信息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