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9550进系统黑屏,报错的维修

楼主(2010-05-24):
还是简单点吧  帖子终于发出来了(原来基地的敏感的词汇是“笑‘“时”啊  弄的我好晕 )
一显卡 进系统黑屏,报错  维修动作 : 换APW7065 ,场管  加电阻 ,上BGA。
今天修了个显卡。  拿到手上,用眼睛瞄了一眼。  看到APW7065旁有个电阻掉了, 看了下 , 没有多想什么 补了个电阻(就是没有仔细弄这里 ,才发生了那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
开始插上主板了,看了下界面  显示没有什么问题啊 不闪也不花啊 感觉修好这卡  用测试程序测了下 A B区都有报错  难过啊 ,就上了BGA还是有报错 。  但是报错只有A区  了,  心里想可能是GPU或者显存坏了吧  打算不修它了  (显存是BGA封装的)
看了下,后面没有要修的卡了。想想也没有事了 ,搞搞它吧

喝了口冰红茶 ,想了想 。 我从开始一直没有测过它的电压(饼哥不要骂我啊)  拿起我的福禄克   测了下电压  发现GPU  只有0.9v  显存 2.5 V    GPU电压不正常
零件多,把APW7065先换了吧  还是老样子   管子的事?  又把管子全换了  不行
突然想起开始那个电阻  。  苍天啊 ,  找了个一样的卡 把那卡上的电阻拿过来试下 上主板  测下电压 正常了  也不报错了
显卡就这样修好了  进系统也不黑屏了    (那时候进系统会黑屏的)

网友:
晕。。。。。这也行哪。。。。。。。。写祥洗。。。。

网友:
PWM芯片旁边的电阻替换时一定不能随便了。
一端接地或接供电的电阻 大小替换 从大到小 尝试。

网友:
DDR1代核心电压这么低能亮?进系统黑屏?

网友:
我也奇怪  A卡的 核心电压 多这么低  但是多正常 哦

网友(2010-06-25):
楼主说的是显卡供电 。。现存2.5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