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屏141 QD14TL01 白屏

楼主(2010-05-24):
屏是ACER笔记本机器上的,以前看过好多网友说是屏保险烧了会造成白屏,但我的保险没烧,现在怀疑,是芯片SPFD3217A-HV092和电源芯片TPS65100有修过的维友传授一下验,因为屏的供电是正常的,屏上也没有短路和电容坏的地方,非正式维客求助不容易,希望大家帮帮啊

网友:
搞个通用板套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笔记本屏也能用通用板吗,不是液晶显示器,那个ACER的机器换了一个屏就好了,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
屏线断了会白屏,只知道这个了

网友:
那个ACER的机器换了一个屏,要是不行,看屏线和驱动板要是还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2010-08-05):
没修了,直接换个屏 了,

网友(2011-03-11):
是屏的问题,我的也是
连笔记本就会白屏 换几个本子试都白屏,但这个屏连驱动板就正常B141EW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