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0-05-24):
先前用过WEN7的系统 但后来又换了XP的系统 用久就觉得没意思 所以今天又买了一个WEN7的系统盘 谁只装上之后键盘的U 键 和I键乱码了 ,按U出5按I出4 所以头大 问一下这为什么
联想

网友:
按键盘上的FN+num切换一下,数字键盘开启了

网友:
一般看键帽上的蓝色字母

网友:
这不是什么连键也不是什么乱码这是键盘切换,可能是你不小心切换的所以你误认为连键。

网友:
一般把它设置成原来那样可以用FN+NUMLOCK,80%100可以。

网友:
按下FN+F8切换

网友:
谢谢 我试以下吧说以下我的是笔记本,有FN没后面那字母

网友:
我有点忘记了 好像是FN+INSERT

网友:
fn+numlk或shift+num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