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原装板 CPU供电短路 该拆的都拆了 在线急等```

楼主(2010-05-24):
今天维修一块DELL原装板,775针脚,故障是不上电,强制开机也不行,经测量:发现CPU供电大电感明显短路,该CPU供电采用两相供电,一个上管两个下管,打了上下管控制脚的阻值都正常,但是还是不放心,拆了所有上管和下管,还是CPU供电端短路,后又拆了主电源IC3188和两个驱动IC3418,依旧短路,我记得以前修过一块杂牌的主板,CPU和北桥供电是直通的,是北桥短路导致CPU供电端短路,但是我测量了北桥上和北桥周围的所有电容,都没有短路,我想这块原装板北桥和CPU供电应该分开了,那究竟是哪把CPU供电端对地短路了呢?跑了线路,该拆的都拆了,还是短路,无从下手了,向论坛求救!   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这种原装板整块换都没得换,客户又急,希望各位朋友帮帮我,不胜感激!

网友:
不知道是U前12V供电短路还是U供电1.2V短路

网友:
12伏正常,是U的1.2伏短路了

网友:
短路往下边拆边量,注意短路有一定数字一般还是正常的,短路看看是不是小电容在搞鬼

网友:
U座是不是已经被人动过,往里看看锡球位子

网友:
看看CPU底座有没有虚汗
,加汗

网友:
CPU座是有针脚的,应该不会虚焊吧CPU座也没人动过,我是第一个修这个板的人

网友:
是啊,看看CPU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电容倒是没拆下来量,但是这个板比较新,目测也没有发现电容有漏夜或鼓包的电容,所以没有拆,电容短路我想几率应该是微乎其微吧

网友:
建议把电容检查下 在看供电管, 电路板没烧坏把

网友:
基本上确定是北桥挂了,VCORE供电给U和桥,桥外围电路不多。

网友:
915以上的北桥都不需要VCORE供电了!

网友:
LZ
取掉电感
看是电源侧短路还是负载侧短路
先把短路的范围缩小在

网友:
也有可能是内部线路短路哦,人无完人,物无完物嘛,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拆光也还是短。我遇到过能进系统,能用几分钟死机的一例,后来测量时发现它的CPU供电管的焊锡在冒白烟,都熔化啦。。。。。
把板拆光光,照样短路。那个人送了三家店维修,无果!!!!

网友:
楼主测VCORE部分的时候不要上CPU测量对地阻值

看了楼主的描述,如果把CPU供电部分拆掉了,VCORE还是对地两种可能
1,北桥坏
2,CPU座短路

网友:
1:下管和PWM芯片全拆
2:电容拆掉
3:PCB短路!
PCIE以后的板,CPU供电跟北桥没有任何关系了!!!!

网友:
把所有“参与”短路的电容都拆掉,我就不信它还短,还短的话这电路板也废了。

网友:
取掉供电电感
区分是电源侧还是负载侧短路!!

网友:
我遇过845的板子12V短路的,是pcb的问题。
你这个还是的挨个排出了,最小化

网友:
但是我测试了桥上面和桥周围的电容,都没有发现短路啊

网友:
找一个可调电源,将输出电压调到1.2V左右,将1.2V电压加入Vcore处。用手摸CPU座旁边的电容,PCB板,发现哪儿烫就折哪儿,希望神能救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