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高手来解图,渴求您的帮助

楼主(2010-05-24):
请高手详解此图蓝圈处的含义,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
一个发给CPU 复位 一个是PG

网友:
这两个信号算是相与的逻辑关系 也就是说必须两个信号都正常才可以工作

网友:
VCORE_GD、CKGEN_REST、ATXPWR_OK
三个信号均为高电平时,PWRGD_SB\PWRGD_CPU才会高电平有效

网友:
最想知道那个复合二极管起什么作用?能否再赐教一二,多谢! 4# 逸风

网友:
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VCORE_GD、CKGEN_REST只要有一个低了,就能把Q42控制极拉低,导至后级无输出,或是输出低。

网友:
还是您说得对! 7# 凝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