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6000 点不亮 偶尔点亮故障

楼主(2010-05-24):
出现不开机   开机指示灯亮屏没显示   仔细观察  有时可开机 看到LOGO后大概三秒后自动关机      有时是直接来回从启
判断为主板问题      开壳  取出主板       此机为100G   512M   奔四机器
仔细观察主板  在电源接口处发现电源芯片被焊过芯片字看不到一丛焊乐宝附在上面    别的位置没有明显修理过的痕迹
当不用适配器   直接用电池时机器的散热器风扇可正常转      一旦插上18.5 V3.5A   适配器不用电池就出现适配器的电压不稳在跳变   适配器的灯也在闪
  有时用电池开机后在把适配器插上也可正常开机    判断为充电故障   但有时候好的怀疑和电源芯片有关系用美工刀把芯片上面焊乐宝刮去但刮不干净后用酒精清洗  发现芯片是MAX1987
又用干净纸张把电路也擦掉    用吹风机和热风枪仔细把芯片吹干       过了半小时后插电试机    机器恢复正常
装壳   试机    一切正常

网友:
打扫了一下卫生就好了,原创经验是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