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这个电源管理工作条件SC2643

楼主(2010-05-24):
一块EP 845PE主板,没CPU主供电,从电源管理SC1211  上假负载有1.7V供电,,,上真U后就没供电了,9脚12V.17脚1.6V..主的和从的电源管理已换了...他旁边还有个ATXP6的芯片,不知道ATXP6是个什么作用的芯片...高手帮帮忙了,,,,,,,

网友:
那个芯片先不管,要确定U是不是好的,也有可能u座不好,VID没有识别到U

网友:
5脚相接的分压电阻是否查过?

网友:
服务小组真热情,谢谢,     CPU可以却定是好的,,,在问下5脚是什么功能???另外它的EN脚是哪个?

网友:
ATXP6  据说是超频安全芯片 可以先不管他
看PDF EN脚 是4脚吧
测量下 上真U 的 VID
不行 压U座看看

网友:
看看有没有vcc_vid

网友:
VID组合电压都有..EN。VCC都有。啊。。。。。。晕了。

网友:
查VCC_VID
这个测试点一般假负载上没有,如果U座是穿针的。可以测量CPU座的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