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鉴别硬盘 盘体和电路板是原装的

楼主(2010-05-24):
是这样我收了一块希捷 160 硬盘  觉得很怪异好像电路板很旧但盘体很新 看卖家的签还在质保 怀疑电路板被换过 通常卖家贴签都贴在盘体上电路板都没贴     不知道电路板换了能质保不?

网友:
真的没人知道 怎么分辨盘体和电路板 是否为原装的吗?

网友:
ST的可以通过指令来判断
不过需要接CMO线,并熟悉指令的基本操作

网友:
晕详细说说看啊

网友:
邪门了,本以为是很简单的问题。在百度搜了一下没答案。在基地也没人知道啊!
救命啊!!!!!!!!

网友:
7200.7的肯定是有这个指令的
因为不常用,所以记不得了

网友:
如果只是换了板子换了盘体没问题那就没啥事

网友:
盘体和板上注意是否有日期,对比一下。

网友:
这个淘宝上买的话还是别保了,不然盘没了,钱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