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一网打尽联想LXM-WL19BH通病

楼主(2010-05-24):
今天修了几台显示器,都是典型的通病,维修经验发出来给大家共享下~~~~~~~LXM-WL19BH,2台,          一台是外接灯管开机3秒黑屏,测得高压一体板,5V,14V正常,板子上无电容鼓包。锁定高压故障,此板的通病是:高压电路上的两个16V220的滤波电容漏电,引起高压保护。解决方案:把两个电容换成25V470的,找一根导线,一头接TL494的16脚,另一头接地,然后上电,此时灯管一般会亮1分钟左右再黑屏。拔电,取下16脚的导线。上电试机2小时OK,故障排除。此法屡试不爽。可灵活变通,其他电路也可以。                                                             另一台没电压,指示灯不亮,测得电源IC LD7575~~8脚有330V电压,6脚无输出,{6脚正常为14V}通病:直接更换LD7575,故障排除,秒杀~~~LXM-WL19BL还有两个通病,1》屏幕发红~~换灯管。2》花屏~~~设计上的缺陷,拔插屏线可解决大部分故障。                                                                                                    HP-W1907一台:故障现象:不定时黑屏, 机器拆的时候比较纠结,拆解方法请点击我昨天修的一台HPW1907维修经验~~~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7739-1-1.html     这个机器的12V和5V都正常,只有驱动板的3.3V电压,才有3V,换掉1117后电压正常。但是还是会黑屏,在换掉高压包,无果后,代换掉两个3KV 5D高压电容后故障排除。        还有2台就比较好修了,联想LXH-GJ17L3 开机3秒黑屏,各电压都正常,直接测试C5706,发现有一个击穿,换的时候要两个一起换,{5707可代用}加焊所有电容,电感,高压包后OK,使用这个电路的明基和联想17寸的居多,设计上的缺陷。还有台是明基的,型号忘记了 ,灯官不亮,电压正常,更换C5706,J598,加焊后OK,回复15#,21#:  测试电容漏电的方法:视电解电容器容量大小,通常选用万用表的R×10、R×100、R×1K挡进行测试判断。红、黑表笔分别接电容器的负极(每次测试前,需将电容器放电),由表针的偏摆来判断电容器质量。若表针迅速向右摆起,然后慢慢向左退回原位,一般来说电容器是好的。如果表针摆起后不再回转,说明电容器已经击穿。如果表针摆起后逐渐退回到某一位置停位,则说明电容器已经漏电。如果表针摆不起来,说明电容器电解质已经干涸推失去容量。
有些漏电的电容器,用上述方法不易准确判断出好坏。当电容器的耐压值大于万用表内电池电压值时,根据电解电容器正向充电时漏电电流小,反向充电时漏电电流大的特点,可采用R×10K挡,对电容器进行反向充电,观察表针停留处是否稳定(即反向漏电电流是否恒定),由此判断电容器质量,准确度较高。黑表笔接电容器的负极,红表笔接电容器的正极,表针迅速摆起,然后逐渐退至某处停留不动,则说明电容器是好的,凡是表针在某一位置停留不稳或停留后又逐渐慢慢向右移动的电容器已经漏电,不能继续使用了。表针一般停留并稳定在50-200K刻度范围内。
如果是大容量的电容器(100uf以上)不仅可以用万用表判断有无漏电还可以判断容量的大小具体做法是:把万用表十千欧挡两笔表接电容两端表针会马上指向零并慢慢向无穷大摆动,容量越大从零到无穷大的时间越长和其他已知容量的电容器比较可以估计出一个大概值。如果电容的容量很大指针从零到无穷大的时间很长可以用千欧和百欧挡。
关于TL494 16脚对地的原因:24#已经有了更好的解释。                              回复27#,我有个习惯,就是遇见自己修不好的,求助过别人的故障,都会写笔记{嘿嘿!有200多页了,江湖人称“葵花宝典”}。现在发出来一点共享,。大家一起交流,一起进步。感谢这么多朋友加分,我会再接再励

网友:
解决方案:把两个电容换成25V470的,找一根导线,一头接TL494的16脚,另一头接地,然后上电,此时灯管一般会亮1分钟左右再黑屏。拔电,取下16脚的导线转。

我想知道这样作的目的是什么 能讲一下原理吗?

网友:
2# 君鑫 我的理解是,电容性能不良,造成高压保护,这个时候,高压电路并没损坏,只是保护了,只要去掉保护就可以了。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这个方法是一个老师傅教我的。我也曾经问过他,这样做的原理,但是他也说不上来。我用这个方法修好了最少100台液晶高压电路了,很少有返修。现在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下,有高手路过,请多多i交流

网友:
"解决方案:把两个电容换成25V470的,找一根导线,一头接TL494的16脚,另一头接地,然后上电,此时灯管一般会亮1分钟左右再黑屏。拔电,取下16脚的导线。上电试机2小时OK,故障排除。"-------看不懂,难道换了电容后还要这样搞一下?电容我换过,可从来没这样搞过。

网友:
6# 王保华 问题是把电容换掉不能解决故障

网友:
TL494的16脚接地,好像是解除平衡保护的。难道此芯片有记忆功能。

期待高手。

网友:
确实很难理解楼主说的话,
1、  16脚接地是去保护,如果去保护有效,就不会出现“此时灯管一般会亮1分钟左右再黑屏”
2、  一头接TL494的16脚,另一头接地,然后上电,此时灯管一般会亮1分钟左右再黑屏。拔电,取下16脚的导线。上电试机2小时OK,----既然取下导线后OK,说明没必要去保护,那之前为什么要短接16脚,,难道 在楼主接地与取消接地这段时间有什么玄机?
3、  唯冠这款机器通病是滤波电容鼓包,包含楼主说的这两个电容,有些机器还要换高压变压器,,,当然,灯管也是坏的多的,

网友:
你要去保护应一直连着,不可能连一下就可以去掉了。真的象楼上所说,有记忆功能。高手在哪里?

网友:
13# 小王良 如果一直连着,那么它还是会黑屏,只有先短接一下,上电,再去掉导线,才不会黑屏。我试过很多次。期待高手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怎么知道这2个滤波电容漏电的?

网友:
15# 德州硬盘维修 通病了,这个电路的高压供电是12V,正常的应该用25V的电容,但是有很多的板子用的是16V的,很多电容只有点点漏电,但是没鼓包。这个时候你可以拆下来用万能表测量,电容测量方法你可以去多看看基地张先生发的基础资料

网友:
两个高压瓷片电容不良引起保护比较少见,其它的问题倒是多,故障元件也很明显。

第四张图还有个问题:那个大电感较容易虚焊

网友:
问个实际的问题,16V的电容漏电,你是怎么测量判断出来的?!

网友:
让16脚对地短路是不是强制开机呀

网友:
23# yansong tl494有个高压平衡输出保护功能,当灯管和高压电路有不正常造成高压输出不平衡时,高压逆变电路停止震荡,高压就会停止输出,显示器黑屏。而16脚接地,就是去保护的方法。TL494去保护还有个方法:再2脚和12V接个10K电阻。也可以去保护。

网友:
LD7575的第6脚应该是输入电压VCC吧,这是它的供电脚。第8脚得到供电后,第5脚会输出驱动波形驱动开关管,从而第6脚会得到一个持续的供电。这个供电应该是变压器过来的,而不是它输出的吧

网友:
楼主说的蛮透彻的 我都碰到过 , 问题还不算大
我今天有个 开机 指示灯绿灯狂闪的   不显
楼主可否遇到过。一般联想的机器蛮多的  我搞过3~5台

网友:
看了你所有帖子的维修经验,简单易懂,真是贴贴经典,看完收益匪浅。很期待你下一贴,你的QQ号可以给我吗?

网友:
刚刚看了下版规,似乎可以公布QQ号,我的QQ号840976500一起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很好,讲的非常的仔细....
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帖子多多益善,应该加精华,帮你顶了

网友:
"解决方案:把两个电容换成25V470的,找一根导线,一头接TL494的16脚,另一头接地,然后上电,此时灯管一般会亮1分钟左右再黑屏。拔电,取下16脚的导线。上电试机2小时OK,故障排除。我也没看懂,我来说几句因为TL494有两个脚保护1和16脚,要把1脚和16脚都对地短路,保护才会停止保护。

网友:
去保护方法很多种,灵活变通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先记着,以后用的着的。

网友:
期待再发,经验贴

网友:
21# 小小小海鸥 21#
发表于 2010-5-25 11:42 | 只看该作者 问个实际的问题,16V的电容漏电,你是怎么测量判断出来的?!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8022-1-1.html30点威望了,电容都不会测?鄙视

网友:
是专业修液晶的,好好东西!

网友:
没修过液晶显示器,不过这个保护功能应该只是在电路工作不正常的时候才起作用的吧?故障点修好以后(比如第一个例子,更换两颗失效电容后)还要做去保护这一个动作,电路才能正常工作吗?不去保护难道电路就不能正常工作?若是真有那么强悍,它是根据什么原理来实现这个功能的?麻烦LZ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一定跟你好好学,你的QQ是多少加一下,共同进步,我的是405804634

网友:
lz是个老江湖了  经验实足呀

网友:
解决方案:把两个电容换成25V470的,找一根导线,一头接TL494的16脚,另一头接地,然后上电,此时灯管一般会亮1分钟左右再黑屏。拔电,取下16脚的导线。上电试机2小时OK,故障排除.
同问,为什么换了电容,还要去保护一下,才能正常呢

网友:
楼主应该修显示器有几年了吧?思路这么清楚?我刚开始接触这个,乱修也修好了几台,希望多发几个这样的贴子,供我们新手学习。

网友:
都是些好经验啊!就是不怎么会修,看了都会了不少。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只要人人都向楼主一样奉献一点,基地的明天将更美好!!!!!!

网友(2010-06-23):
为了这个显示器我折腾了一个星期了(我是菜鸟不要见笑)灯管我用通用板测试过 开机几个小时正常。。。怀疑是高压板问题可是技术菜 板修不出来 就在淘宝上购买了高压板 第一次买回来的高压板开个20来分钟就黑屏 还是不行  以为高压板还是不稳定  又发回去换了块  回来还是是不行这不换还好 还有20来分钟  这一换呀  只20秒都不到就黑屏 真是头疼哦
楼主这么牛  教教我呀。。。。

网友:
都是好经验啊 ! 不管它 能修好机就是好办法

网友:
解决方案:把两个电容换成25V470的,找一根导线,一头接TL494的16脚,另一头接地,然后上电,此时灯管一般会亮1分钟左右再黑屏。拔电,取下16脚的导线。上电试机2小时OK,故障排除。此法屡试不爽。可灵活变通,其他电路也可                       大家有没有试过,反正我试过不行,还是一样毛病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这也算是短打了,只能说经验不求甚解。。。

网友:
解决方案:把两个电容换成25V470的,找一根导线,一头接TL494的16脚,另一头接地,然后上电,此时灯管一般会亮1分钟左右再黑屏。拔电,取下16脚的导线。上电试机2小时OK,故障排除。此法屡试不爽。可灵活变通,其他电路也可                       大家有没有试过,反正我试过不行,还是一样毛病
我也试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问题是“找一根导线,一头接TL494的16脚,另一头接地,然后上电,此时灯管一般会亮1分钟左右再黑屏”
问题是这时候有信号传来,但灯管都不亮了

网友(2010-07-30):
电容测量好坏 一定要开路测量 新手容易忽略的问题

网友(2014-07-09):
管脚和高压线圈易虚焊,C5706 容易坏 (可以用C5707代换)、FU9024N也会坏 。联想明基通病。

网友:
很扎实吗    还有自己写的笔记啊   的向你学习

网友(2015-02-15):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过后留个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