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同行送修的IBMR52不加电经典故障已解决

楼主(2010-05-24):
河北发过来的IBMR52单主板,具描述为不加电,是由于打雷引起的,让我给换南桥,IBMR52采用的是82801FBM的南桥。
按我们培训的时候维修的思路,拿到主板后,首先目测主板,发现主板上的IO PC8394T有被动过痕迹,键盘管理芯片H8S/21618V芯片引脚上有异物,MAX1901E 3V5V供电芯片旁边的一个电阻错位。先把这个错位的电阻摆正,用洗板水清洗了IOH8芯片的引脚。
在静态下用万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公共点对地阻值410欧正常,3V5V电感对地阻值92欧和112欧,均正常,1.05V的电感对地阻值20欧,1.5V电感对阻值412欧,1.8V电感对地阻值196欧,CPU的电感对地阻值4欧,均正常,测南桥正反面的电容电阻阻值都正常,USB接口的数据线对地阻值也正常。
     接上可调电源测试,电流表指针轻微动一下,说明有待机,测3V5V电感上的有待机电压,3.3V,5V都正常,1.5V也正常,键盘接口的第193.3V也正常,测南桥旁边的晶振也起振,短接键盘接口19脚,电流表指针无反应,开机无触发。在待机的时候测H8芯片的19脚和20脚电压均为3.3V,短接开关的瞬间,20脚有一个跳变,19脚没有跳变,说明H8芯片没有输出开机信号给南桥。用万用表测19脚的对地阻值365欧,也正常,说明不加电的故障就是在这里了。拨电,用烙铁加焊了一下H8芯片的引脚,用洗板水重新清洗芯片,再接上电源,短接19脚仍然无反应,这就说明H8芯片损坏了。从T43的主板拆下一个H8芯片,更换,特别说明这个芯片的焊接难度相当高,芯片144个引脚,而起引脚相当密,焊接完以后用洗板水清洁干净,再接电源,短接19脚,电流表指针上扬了,但只到0.3A左右, 这说明CPU没有供电,用万用表测试,3V5V的后继输出正常,1.05V,1.5V,1.8V都正常,测CPU的供电电感上无电压。
     IBMR52采用的CPU供电芯片是ISL6217,拨下CPUCPU电感对地阻值390欧也正常,重新接电源,短接电源开关,测试ISL6217的引脚,芯片的第38脚主供电16V正常,VDD1脚和VDDP31脚都有5V供电,芯片的第6EN控制引脚,电压3.3V,说明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测CPU供电的高端MOSG极无电压,低端MOSG极也无电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无驱动方波输出说明CPU供电芯片损坏,手上没有IBMR52的主板,也没有这样的供电芯片,在DELL D600上的主板上找到ISL6217的芯片,马上动手更换,更换完毕重新,接上电源,短接键盘接口的第19脚,电流表指针上扬0.6A处,连续三次跳变,说明机器已经正常,测试CPU电感电压.0.98V,关机。
     装上CPU风扇,接上液晶屏测试,键盘,没有接硬盘和光驱,按下开关,久违的IBM的开关出现,按ESC跳过LOGO界面,按空格键跳过扩展内存自检,继续自检,接着报0271,时间和日期错误,进入CMOS设置界面在修改时间和日期,正修改日期的时候,机器自动掉关机了,机器能显示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自动关机。难道是主板上还有故障吗?重新开机,依旧是在修改的时间和日期的时候报错,用手摸CPU风扇上面的散热片也很烫,难道是温度保护吗?拆下CPU风扇,看到CPU风扇和CPU上一点硅胶都没有,找点硅胶涂上,重新装上,再开机测试,重新进入CMOS设置没有自动关机,保存后重新启动,插上做有PE系统的U盘到USB接口,按F12 选择从USB启动,进入PE系统,一切正常。
故障的原因一个是有开机功能的H8芯片损坏引起不加电,一个是CPU供电芯片损坏引起加电不显。

咋没人支持下俺!!

网友:
我想问一下IBM H8芯片有没有程度资料??

网友:
lz测得下管g级没有高电平保护吗?上下g级都为0挺少见的

网友:
看楼主写的故障分析,怎么看着有教科书的感觉

网友:
楼主字太多就不要用红色的字体了,我们看这很累啊,看完之后眼睛好痛

网友:
楼主是哪的维修培训老师吧,写的很正规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 问一句楼主在哪培训的可否告知一下 问一下 在基地培训的朋友们 效果怎么样 有机会我也听听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测试ISL6217的引脚,芯片的第38脚主供电16V正常,VDD第1脚和VDDP第31脚都有5V供电,芯片的第6脚EN控制引脚,电压3.3V,说明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测CPU供电的高端MOS管G极无电压,低端MOS管G极也无电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无驱动方波输出说明CPU供电芯片损坏

驱动方波 可不可以用示波器测出来,和测晶振起振时一样的测法?

网友:
回楼上的肯定可以了

楼主:
7# zhuliangss 上海培训!

网友:
顶,对我们初学者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不错。这样的文章不多,好多帖子都是像盲人摸象,有点说是墙,有点说是柱子。真正这么详细分析的不多。赞N个。

网友:
新手看的明白了点 多谢楼主

网友:
早知道就不来深圳这学了。。。。什么都没有学会还不如去上海里家也比较近

网友:
难能可贵啊。各个芯片的工条件都说的很清楚。要是有图附上就更完美了。

网友:
学习了   我是新手   楼主写得很好   以后多发帖  支持

网友:
楼主修的很仔细~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
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无驱动方波输出说明CPU供电芯片损坏 楼主用滴是什么示波器啊

网友:
又学习了 很好的经验 楼主以后多分享

网友:
请问楼主IBM的机器,是不是H8S都可以通代吗,H8S不是有程序吗

网友:
LZ好厉害,难得的好帖!

网友:
讲的很详细分析的很彻底,我是新手,想问下开机的时候,那个高低电平转换也到了PMH4 ,楼主为什么没检查那,是没关系吗?能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