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80受雷击,请高人帮忙

楼主(2010-05-24):
联想 天逸80 本本,雷击,不开机,不上电,拆掉网卡IC 和隔离变压器,还是不上电,电源这边 保护隔离 的MOS管,有一个 烧掉了,换成一样型号的,也不上电,接维修电源 ,电流 0.03,开关上,有19V的电压,板子有 嗒嗒的响声,继电器那种响声,没有思路了,请高人指教,放这里,一周多了

兄弟们,给个思路,我是新手,刚开始修本本,不太懂,谢谢好心的兄弟们

问题补充
供电IC MAX1902 22 23PIN 有19V电压,请问,待机的3V  5V ,要在哪里测量,是在3.3 和5V的 大电感上吗
我测了一下,21 18 25 有5V电压,按开机,电流无变化,
拆掉的网卡IC,要补回去吗,网卡是RTL8100C的,不装网卡,会造成不开机吗,
正常的机器待机电流,是多少
刚才看论坛里,有人提到静电电流,又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你先要找到待机芯片,根据待机芯片的资料来分步骤查

网友:
说了你就能明白吗 还是先培训一下再做这一行吧 不然 有得你赔的

网友:
用手摸摸南桥是不是发烫哟,你说的现象可以打打3.3  5 V瞬间开机有没有电压  如果有变化哪就是有保护,没有就是触发电路有问题,

网友:
测下南桥边上所有电容有短路的吗 有的话 换南桥

网友:
这个,已经做了,除了网卡那里,有明显短路之外,其他部分的电容
没有明显的短路,但是 ,板子有 嗒嗒的声音,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哪种情况,会造成板子,发出这种 嗒嗒的声音呢,知道的,请告诉
一下,谢谢

网友:
既然你做过培训 说明我是多虑了 我给你提供一下思路
  不开机 就检测开机的条件 待机之下有没有3 5v ec的vccrtc vccrst lid batlow 是否正常 rtc clk是否正常 sb的bais是否到位 pwrsw的信号是否到达ec nbpwrsw是否达到sb rsmrst是否正常 slp4# slp3#是否送出 mainpwron能否到达ic 如果上电了 再看看电压是否都能正常产生 owrok信号是否都能反馈 cpucore是否产生 vrpwrok是否能过来 先到这里了 如果一切ok 我们再讨论下一步

网友:
呵呵,明明是在考我啊,我一步一步来吧,谢谢

网友:
9楼的分析的思路很清晰,不触发就是主要查这些信号,你可以试着测一下。

网友:
还是从嘀嘀的响声上下点功夫吧。既然能响,会有相当的电流吧。注意一下是不是直接上0。03,还是有上去再掉下来的。

网友:
直接上0。03,没有 电流上去,再掉下来的

网友:
雷打的机子不好弄,, 。。杯具,,,

网友:
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还没查完吧,发出声音是可调电源保护引起的。

网友:
肯定还是有短路

网友:
先找个好的网卡芯片装回去看看,部分博通的网卡里边有程序。没有网卡不开机

网友:
一般机子有防雷击芯片,可以看看那个。如果坏了,不上电

网友:
看下是不是电容或电感之类的漏电呀

网友:
我看也是。查查电感。这东西坏了会出现怪声

网友:
一般机子有防雷击芯片,可以看看那个。如果坏了,不上电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指的是那个隔离变压器吗,它我已经拆掉了
也是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