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4S5MG5(651) V1.1显示d0

楼主(2010-05-24):
本人接手一块联想品牌机,主板是精英代工的L4S5MG5(651) V1.1版本,CPU:赛扬2.5G,内存512/400,集成显卡、声卡。现在主板的故障是插检测卡后,开机报D0,第一次的时候我把BIOS给去掉,重新写了下好了,没有装机的时候试了N次都没问题,但是后来装机后就当时开机了一次,第二次再开机就开不了了,还是报D0,检测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2.6,北桥也重新做了,内存更换了N条,故障还是依旧,请求各路高手帮忙解决此问题,我本人现在是陷入茫然之中了!急急急急啊.................................................................

网友:
精英的主板 CPU座虚汗 BIOS容易出问题 就这

网友:
CPU座是478针的啊,如果虚焊了也会出这个问题吗?

网友:
CPU座应该有问题,用带灯负载测试一下,
---------------------------------------------
你用赛杨的U应该可以点亮,用赛杨D的U估计不行,最好换掉U座----个人经验

网友:
我先试试看下,先谢谢这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