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花屏维修误区

楼主(2010-05-24):
今天我收到一台笔记本,现象是开机一会花屏,我估计是屏坏了。可是用一块新屏代换还是花屏。难到是屏线接口处不好造成的。在开机的过程中用手压紧接口处不见好转。难道是显卡坏了吗。外接显示器正常。说明是显卡是好的。这是怎么回事,维修陷入困境。最后想难道是显卡驱动有问题。在更新了驱动后,画面显示正常再也不花屏了。往后再遇到花屏的事不光考虑屏,显卡等硬件的事,还要考虑驱动等软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
独立显卡的笔记本外接正常,内屏不正常,大多都是显卡坏或显卡虚了。

网友:
内屏和外屏是2组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