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主板跑CF

楼主(2010-05-24):
自己 收啦几个 NF4主板 用手按好3个 其中一个上焊台烤啦一下 跑 CF 对地阻止电压都正常  请教下从 做 好的可能性 大吗?
                    不大直接卖废品啦 !!

网友:
加焊南桥。。南桥导致的

网友:
要么再加焊
要么取下来重植

做好的可能性和操作者的熟练程度有关,在这里无法答复你做好的可能性有多大

网友:
nf的板子,好象不好修啊。烤桥成功率不太高

网友:
如果加焊前能跑码,加焊后跑CF 50直接换掉32.768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