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不出VCCCPUCORE电压,请那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0-05-24):
cpu

网友:
可笑 都到vcore了 还在考虑ec吗

网友:
供电 时钟复位, 前面电压都正常了么

网友:
还是CPU电压周遍啊
好好查下

网友:
查下CPU供电芯片。正常吗

网友:
查ADP3207的供电 开启 PG 是否正常
开启好像是VCCCPUIO那个芯片给的

网友:
我只想告诉楼主,你很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