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1 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0-05-24):
IBM X41,发现Q67处电路腐蚀了。换了Q67后,待机正常但不开机。测电压时万用表表针无意中点到Q67 S极竞然自动开机点亮了,点到G极也一样,此时用键盘开关也可以关机,然后按键盘开关也能开机。但拨掉可调电源供电后再通电用键盘开机还是开不了。

-----------------------
这机是店里小伙子修的。后面说是开关到H8这一段断线了,飞了线就好了。发这贴之前他说是测了OK的。太粗心了。

网友:
PCIE_WAKE_GBE#是网卡的唤醒信号,GBE_WAKE_GATE_EN是PMH6网卡唤醒信号的使用信号,PCIE_WAKE#信号分别到PMH6跟南桥。大家帮忙看看要怎么修?

网友:
我觉得可以看看M电压的哪个电阻,先断了在看看,不行就看看Q67的G极阻抗会不会小,但我觉得I/O的可能性大些G极和D极都是和IO联起的     请楼主修好了说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网络可以唤醒说明电压都是正常的 就是开关到ec ec给sb sb发出slp信号这一路了

网友:
楼主可以从开关这一跟追线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