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3不开机(有3V无5V)急!!

楼主(2010-05-24):
Toshiba东芝L203不开机
待机无电流,待机芯片PS51020有两组供电,但只查到3.3V,没有5V.
I/O是WPS8763,请哪位好心师付出手下助,小弟跪谢!

网友:
看下5V的开启信号过来了没有呀,找图纸对下

网友:
记忆中 有的51020 待机只有3v的

网友:
2#[/u rl] 鲁鹏维修
5V的开启信号从开机芯和片WPS8763发出的, 但现在没有收到,更换了8763依然没有发出来。陷入困境中……

网友:
先找图纸看看

网友:
貌似东芝, 待机也不产生电感35V的,

网友:
现上传电路图,.有些老师指出,5V是触发后才有,现在我已经没思路了,请哪位好心高手相助,多谢!

MIAMI10 _MP_A05_960424[1].pdf

网友:
你就不能先换一个51020试一下吗   问题本身不严重 不要想象的太复杂了

网友:
我有一台同样的机器,也是没有5V,换了51020还是一样。现在还没有修好。

网友:
我有一台同样的机器,也是没有5V,换了51020,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要加电才有的吧,会不会是二级电压有问题?

网友:
好像有些个别的机子,5伏是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那你就要查一下I/O芯片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供电,时钟,还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