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

楼主(2010-05-24):
我最近买了发热砖和温控也准备diy个bga,但拿回来觉的温控显示的温度有点不准,手上也没有其他的测温设备,突然想到可以用焊锡拿来做对比,所以想问下大家,一般我们买的那种一卷普通的焊锡丝应该是有铅的对吧,那溶解温度应该是180多度对吗,还有会不会这种有铅的还有很多种然后也存在温度差别呢,总的说我意思是我放上焊锡只要一溶解那当时的温度应该是180多对吧

网友:
有铅的熔点应是180多,但锡熔化时,温度应高于熔点了吧

网友:
买个热电偶接在万用表上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呵呵,我的温控就接的是热电偶哦,刚刚试了下,是有点不准哦,焊锡已经溶了,可温控还才120多度,不过10秒以后就到190多了,感觉有点延迟,看样子下次还是那有铅和无铅的板做实际对比才能更准确,不过想想也是40多的国产表也不能要求太高了

网友:
还有就是发现靠砖不能太近,否则温度上升的很快,10几秒就上了70多度,还是要选个合适的距离,不过太远也不好,我放在离砖4厘米,8分钟都还没反应,还是要多多实验,呵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真是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