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Q-680K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0-05-24):
LQ-680K停用前是好好的,放了一个多月开机只是风扇转动,其他一点反应也没有,主板上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测CPU的晶振脚有波型。没有图纸不好继续往下查,

网友:
有无复位信号,IC10 22PIN有没有波型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空了再检查一下。你有这打印机的图纸吗?

网友:
更正22p是ic6 ic10输出使能

网友:
更正22p是ic6 ic10输出使能
引用 网友A:

主板IC6根本就没有装呀,主板是:C376MAIN-B。

网友:
风扇能转42v正常 先查5v有没短  5V:主板上的逻辑控制芯片、各传感器,、Ic4CE有信號

网友:
IC4EC(12脚)有5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