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1主板,测试卡跑C1

楼主(2010-05-24):
华硕一块主板,测试卡跑C1,换了内存两个供电管,不行,供电正常,APL5331芯片,不知是哪儿坏了,望各位老师指点,多谢了。。。。。。。。。。
华硕

网友:
内存供电现有没有输出

网友:
加焊北桥有九成机会

网友A:
1.8v供电正常

网友:
还是加北桥吧。你那应该是空焊了!!

网友:
加焊CPU座子

网友:
换根条子试试看,再不行就是桥空焊了

网友:
换了给内存供电的场管后如果不行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北桥虚焊啦,你测机时你试着用手用力按下北桥,看看诊断卡有没有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