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有时不加电有时能用

楼主(2010-05-24):
今天接到三星R23不加电,待机电流0.02A按开关没反应,有时待机0.02A开机正常,放一段时间有时又不能加电,请问是哪的问题

网友:
问题很多 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解决的

网友:
多次测量数据记录,能开得起来和开不起来有什么不同之处。
象这样时好时坏的特不好搞。

网友:
加焊南桥吧

网友:
很明显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先查明白哪个是开机蕊片,再加焊一下看看吧!

网友:
按照开机时序检测一下

网友:
貌似虚焊 整板检查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