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维修三年没碰到过的显卡短路

楼主(2010-05-24):
今天拿到一个七彩虹 网驰9600GT 512显卡,插主板上开机断电,有地方短路,心想,又是简单的MOS管短路,与是先量MOS管没有发现问题,仔细一测是12V对地短路。心想要是MOS管不短路的话会是什么问题的,怀疑还是MOS短路于是把,GPU和显存的3组MOS管全拆下,全是好的,哈,是不是贴片电容短路的呢,(前几天修到过一个3.3V短路就是贴片电容引起的)把所有12V的贴片电容全拆开测,全部OK,郁闷当中,想是GPU挂了吗,对着显卡沉思片刻,还有三个12V的固态电容没量,二话没说,全部下了,一测,OH,MY GOD,竟然是电解电容短路,显存的12V那个(CP28)从事维修多年,第一次碰到电解电容短路的。/
活到老学到老。上图给高手们看看我的战果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少见,但是以前我也见过类似的问题,做维修有的时候是忙了半天,最后找到的问题是在人意料之外

网友:
是啊,很少人去注意电解电容的。
图才144K为什么传不上呢。

网友:
这种情况很正常,N96的通病如果是核心供电应该是直接由12V电源部分(有些则是需要6口或8口外接电源)提供的电压
12V对地短必须先测此贴片C,这款显卡在NVDDC设计方面存在问题一般情况下会烧掉上面的两组中一组,严重短会烧掉PWM和MOS(那个时候GPU也会烧掉)

网友:
出发点不对,只能走弯路,走来走去又回到原点!!

网友:
技术小组说的是,修东西一定要先有大致的方向,那样会少费时间和物料。

网友:
我以前有块磐英主板就因为电容击穿烧了铜箔。电容牌子是爆浆王GSC。

网友:
电解电容爆浆不审鼓起,它的阻值还是有的,和短路不是一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