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屏怎么修?

楼主(2010-05-24):
我有一台明基的笔记本、白屏有时有点花、不能显示画面、但是你用点力扭动屏就会出现有横线干扰的画面、继续加力就会出现正常的画面,一松手就又白屏!我刚开始认为是屏线的问题、但是换屏线后故障依旧!然后换屏的屏线座、还是不行!过后又把屏电路上的所有元件补焊一下但是还是不能解决,整体看来是屏上面有接触不好的问题!但是始终不能解决问题!!各位老大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给我支个招吧!谢谢了!!!

网友:
看看换下的屏线有没断的,

网友:
你扭动屏时笔记本任何地方都有变形,先做板卡级工作吧。

网友:
朋友,你能确定是屏的问题吗?换个屏试过了吗?有时候你用手捏屏的过程中会带动主板是主板变形从而误导你的判断,一步一步来,把问题确定下在哪里再想法子去解决,我感觉朋友你好像判断问题的思路有点死了。

网友:
象这样的问题最好是确定是主板上还是屏本身的问题,最好先代换试试在考虑下手维修!

网友:
请问你是扭动的是屏的那个位置呢 接外置显示器都正常吗 、
   正常就是屏的问题 啊我看是软亚膜电路坏了吧  拿去压压膜看看那

网友:
板卡级更换,先换屏,确定问题点

网友:
如果你能确定是屏的问题。。那到这一步已经不用你修了。。直接换屏吧。。你能排除屏线的话。。。这种绝大多数是因为屏上的电路板与屏本身连接的排线有问题。。。。。这是根据我们店上专修显示器的人的经验。。。。这种是人为修不好的。。。。换屏吧。

网友:
外接显示一样效果屏线;屏接口;外接OK屏问题·······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吧,这种问题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我扭动屏的时候是把外壳拆开了的、也就是说是扭裸屏、外接显示屏是正常的、所以我也怀疑是屏体的连接线有问题、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这个得用专业修屏工具才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