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插在主板上跑码不显。

楼主(2010-05-24):
请问维修显卡的高手们,显卡要是插在主板上跑2A不显,和跑2E报警有什么区别吗,分别能确认什么故障呢:另外BIOS坏了诊断卡会报什么码,谢谢。

网友:
这得分显卡
部分PCI-E显卡没有辅助供电或者PLLVDD也会档在2A 2B 2E
GPU不良也会如此,BIOS资料损坏,会抓不到GPU可以用软件读出BIOS资料查看就可以了

网友:
每款显卡的供电电路设计不同,有些电压是不采用的,所以档码不同,这得需要测量测试点才能得出测试结果

网友:
回楼上乐天,我感觉是不是跑码档2A和2E不是一回事,是不是报警2E的话就是没检到GPU或是GPU空焊呢,各点电压要是正常的话,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如果正常了,信号部分也正常,可以先考虑一下BIOS

网友:
主板南桥发来的pg 信号【就是你们说的复位】不能与核心“挂档”就会出现和bios资料丢失一样的报警一长两短,此时核心没有工作,当然喽要保证核心各项供电正常。bios资料异常丢失eeprom损坏,spi总线不良导致的g/vpu不能将完整的显卡的基本输入输出程序映射到系统内存里,也会一长两短的报警【针对award bios】!具体故障具体分析!对于一个维修员而言找到一块好用的主板来检修显卡往往是事半功倍,同样的代码诊断精确度较高!以上仅是本人所见不足之处请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