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闪IBM这个画面

楼主(2010-05-24):
今天朋友拿个IBM T42的笔记本叫我帮他装系统,他电脑说是中病毒老是死机.我就帮他装系统,可是设置光驱起动后老是跳IBM和一个光标在闪,一下就是IBM这个画面,一下就是一个光标在闪,这两个一直跳来跳去,就是进不了光驱,请问一下高手这是不是光驱坏了?

网友:
那就用USB启动给他做个系统啊···

网友:
遇过此类故障,当时换了一个别的机器的硬盘,后成这个样子的,像是LOGO至引导再到LOGO死循环,设做了一个系统就好了,你这个可能是光驱坏或光盘坏了吧

网友:
换个光驱试下吧, 要不直接用U盘装系统

网友:
用USB启动给他做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