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锡线清理桥焊盘?

楼主(2010-05-24):
请问用吸锡线怎么清理桥焊盘?为什么我用吸锡线清理焊盘好像不起作用一样.用的是恒温咯铁(刀头)
是不是需要加焊宝之类的助焊剂后再清理?
请给点经验,我第一次清理桥焊盘,是自己在家里用坏板练习,最后把焊盘都弄坏了,把里面的铜铂都搞出来了?要是一块好板,就费了.
助焊剂

网友:
在热的时候清。温柔点。

网友:
弄点焊油到线上,罗铁头保持清洁不氧化

网友:
是不是将铬铁头放到吸锡线上面,然扣吸锡线温度上来了,开始吸锡?
那么在使用吸锡线的时候,一般铬铁打到什么温度?

网友:
比正常焊接温度稍高即可,能融化焊锡就行的温度再调高点

网友:
好的,另外温度调高,是否在吸锡前,加一点焊膏?

网友:
来点松香在焊盘上面,温度稍微高一点,总之要多保持焊料的活性,烙铁头也要清洁足够,从而才能在最后收尾那一瞬确保不连锡连得一塌糊涂!

网友:
先把桥上的锡拖一下,在用吸锡带,多加点油就行了,很好拖的,干净利落

网友:
温度高一点,要不容易掉点

网友:
对了,你干么不用吸锡器呢?比吸锡带实惠啊

网友:
吸锡线那里有买,自己可不可以做,一个可以吧

网友:
吸锡器有的,不过少量锡,吸锡器不好吸
吸锡线基地里有卖的!

网友:
两个要点:
1 助焊剂
2 温度要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