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ILL主板装系统重启

楼主(2010-05-24):
本人有一块IWILL845GV主板,空跑剑测没什么问题,可是装系统时到加载进系统时每次就重启,内存,硬盘,CPU是,显卡都换了,还是不行,可是CPU发热又不大搞了两天,最后量CPU供电发现供电管电压低,怀疑电容漏电,因此把电容全部换了。检查后开机,,呵呵,,,OK。。。。。

网友:
这些都是维修人员需要排除的故障,楼主多积累些经验以后会快速测试不良故障点的

网友:
电容有鼓包吗?外观看不出来?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楼主新手吧。呵呵一般电容都可以看出来是不是坏了的

网友:
呵呵,是新手现在学修主板,还没入门呢!之前一直怀内存问题同,后面才想到可能是CPU供电问题,因为重启后检测显示FF。那可能是CPU供电不足引起的CPU检测不到。
呵呵,又学到了一点

网友:
各位老师说的在理,要多加学习,才能有进步

网友:
电容没有鼓包的坏了看不出来的

网友(2010-06-26):
回复 网友A:
电容看不出来好坏怎么办呢  换的话就都的全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会看不出来,如果看不出来就用示波器测一下,或者拆下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