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hdd修复硬盘竟然把硬盘修的认不到了

楼主(2010-05-25):
我有一块80g串口硬盘  本来就是会蓝屏  和死机 。我用mhdd检查了一下发现有标有红色的坏道   上网查了可以修复  ,我就用网上的方法整个磁盘检测  和修复 。 可是怎么检测修复度没有变好  还是老样子  。于是我就想重装系统在说   可是重启后 在BIOS里 看不到硬盘了  我试了除了mhdd可以看到别的软件都看不到  不知道怎么了?希望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小弟急需解决?

网友:
你做了哪些操作要说出来大家才知道啊。

网友:
你可能把固件搞坏了,用PC3000写固件就好了。

网友:
就是按f4  然后先设置了第三个remap  和第五个为on扫了三次  和最后一个单独开扫了一次  就这些操作

网友:
既然MHDD可以看到,试换信号线看看,现在的信号线不是一般的差啊

网友:
这个硬盘应该没什么大问题,LZ别自己吓自己,换根线,或者重新插拨一下看看,不知楼主用什么软件修红绿块的,

网友:
使用MHDD要注意设置硬盘跳线,看一下你的硬盘跳线是否设置对!

网友:
只要是能在MHDD下检测到的话 估计BIOS里面问题也不大

网友:
我经常搞到不认盘.

网友(2010-06-29):
我有块盘,,,扫描以后就敲盘了,,,,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