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學維修 希望高手指點

楼主(2010-05-25):
什麼是BGA
什麼是 I/O

我們經常回收到 很多 二手電腦零件
常見 有LCD 開機一兩秒 就自動變黑 (有小小影像)
高壓粒 是怎樣測試

還有很多問題 想請教

网友:
什麼是 對地 /对地阻

是吾等同 接地 /地線

网友:
路漫漫其修远兮 尔将上下而求索 论坛基础区的帖子慢慢看吧 想速成就来基地培训一下

网友:
多到新手区看看,自己买些基础书看看,没有基础就是空中楼阁,告诉你bga(芯片一种封装形式)、i/o(输入输出)也没用!

网友:
BGA:    知道南北桥吧  !那就是BGA封装的
I/O:  其实是输入输出  !在板子上是 W83672  或是以ITF开头的  100多个脚的

那个液晶   哪是暗屏  !灯管  或 高压板有问题!

以后有问题    ,可以找我   !咱们互相帮助!

网友:
MODEL :HP Pavilion F1703 17
問題:我朋友話部機接返來就開機閃閃下....
佢一接 火牛 就出左煙
跟住 再開返機 就 有畫面 不過 2秒就 暗了
我心想應該系 高壓壞了...
原來是 兩粒 IC 壞了 找了很多塊其他17吋 底板的 ic換了 都是 (開機閃閃下)
試了很多塊 都吾得
最後系第2部塊一模一樣的板 拆了 兩個一樣的IC 更了就OK
haha 好開心
我想知 里兩粒 ic 是什麼? 有沒有 其他型號可以代用

border=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