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55待机0.041到0.220不间断跳

楼主(2010-05-25):
原来花屏重值了桥加焊了内存,这个板子内存在板子上。上U测试1.04A这样好像也还没起来吧??
想想应该还有东西没供上电,给加焊max1907a 无语,这下待机0.041 到0.220跳......这个芯片焊了N次了。。都焊不好,不知道大家怎么搞的,我把整个下下来重上也不行可能是完完了。还有这个焊盘好像也不上锡,我很无语!!!!!!
还有这个机器cpu坐变形利害啊。。。我上带灯坐全亮。。。 我有图但没思路,刚入手搞本本小件很难搞啊..

网友:
你这样搞可能板子已经废了 现在想怎么给客户解释以前是花屏 现在不亮吧

网友:
接手时也是有时点的起有时点不起点起来就花屏的,集成的显卡

网友:
短路了,估计显卡也没做好

网友:
楼上的 显卡做了可以开机 这个是集成的, 但电压到1.08A这样1.10跳开不了机,给焊了下电原管理芯片搞成这样的,,,,无语了,。。。本本才接触,,,一些件都不太认识

网友:
如果客户知道有时点的亮,再要精一点就麻烦了,反复加焊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E255的是集成显卡,板载内存的,这款机器北桥很容易坏的,换个北桥就能解决花屏问题

网友:
北桥换了待机0.042  0.22这样跳。。。应该是短路了 ,,我把北桥下下来 测也是这样,,,max1907a我换好了,这下不知道怎么查了,,,朋友的机器死马当活马医,,他要买新的我刚好练手啊...
请大家支招啊。另外北桥我这里有几个taobao的现在下了北桥也不行啊....

网友:
按开机键不起动,,也还是一样的电流可能是隔离保护电路了这个怎么查。。。上个图不要说我占论坛资源..

8081 E255.pdf

网友:
这个板子北桥超难做,的,我只做好过几次,后来问了北京联想的朋友才知道,这板子北桥下很容易断线,连他们二级维修站也做不好,放弃吧,叫客户加点钱换板子吧,下次动这种板之前要跟客户说清楚

网友:
我的不是断线现在应该是后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