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8NPA7I/G,不触发

楼主(2010-05-25):
开机电源风扇动了一下,就停了,用万能表量绿线的对地阻值无穷大,绿线是直接进io芯片的,I/O芯片是f71872fg ,请问这种主板绿线对地阻值无穷大正常吗?是不是io坏了引起不开机呢?
谁有这个芯片的图吗?发来看看。。谢谢 。。
不开机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开机风扇能转运一下,大体能够说明开机电路没有问题的。有没有量一下CPU供电的上下管,有没有鼓包的电容......

网友:
先查一下是否因为短路导致上电即短路
重点是CPU供电部分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是上电保护了,查一下主板上有没有那组供电异常,再打一下电源插座上各组电压的对地阻值,如无明显短路的话,可以强制上电试试能不能跑码

网友:
如果12V部分不短,就查一下IO的80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