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双面16粒DDR400 金士顿内存 用RST 检查结果

楼主(2010-05-25):
双面16粒DDR400 金士顿内存 用RST 检查结果显示是背面第4粒IC坏,可是我换了N次IC上去了,我连正面第4粒IC也换过了,上机测试还是显示背面第4粒IC坏,,请师傅指导,难道是PBC板有问题????????

网友:
有那位高手来指导维修思路,在线等............................................?????????????????

网友:
你把论坛里的关于DDR颗粒的脚位图下载,拆下背面的颗粒,对照PCB上的地址脚位,测量地址脚位到排阻的线路是不是通的。

网友:
会不会是排阻问题或者内存BIOS问题?

网友:
楼上,前后颗粒的地址线是并联的,如果是排阻问题,前后颗粒报错,显示出来时整列纵向报红的,如是SPD文件问题的话,没见过这现象,肯定全红。

网友:
排阻测量过了没有问题啊  SPD也重写了,,

网友:
LZ按我说的去查查吧

网友:
LS说的是检查PBC板吗??还是内存IC??????/,可以详细一点解说吗??

网友:
查PCB,至于查哪一根引线,你要对照8位的内存颗粒红色圈内的脚所对应的PCB上的引线与排阻是否连通,首先确认你换的颗粒绝对是OK的前提下。

网友:
不是排阻就是断线了,拆下芯片打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加焊一下,你看下有没有虚焊

网友:
背面第4个,虚焊

网友:
才2-4个相关排阻,为何不直接换了。漏电是打不出的

网友:
反面第四个问题

网友:
排阻的可能性非常大,今天早上我修了2根笔记本2代条子都是排阻坏

网友:
先加焊,不行再换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