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普液晶显示器不间断黑屏

楼主(2010-05-25):
接一台惠普显示器型号是HP L1908,不间断黑屏,高压板用的芯片是OZ9938,用网站上介绍的方法将7脚的电阻拿掉,无效,将3脚对地短路、不黑屏了,但是有时屏幕亮度降低,关机立即再开机,又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向高手请教

网友:
替换法,分析是屏还是高压及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
你要判断是真黑屏还是伪黑屏,前者黑屏,在没有背光下,屏幕什么也没有,这类故障查电源输出供电,高压板有没有接收到驱动板的开机信号,驱动板上有没有供电,主芯片有没有3.3V供电;后者伪黑屏是高压板或灯管坏,但能隐约看到屏幕有显示内容。

网友:
除了上面判断外,你可以用外置灯管来套,看是屏灯管还是高压板的故障

网友:
  给楼主讲解下                                                                                            PWM控制信号从前端输入,需要进行放大后驱动Q743(Fu9024N),放大电路由Q741和Q742两个三极管组成,当Q742或Q743击穿后会导致此控制电路失效,出现关机白屏现象。后端是振荡升压电路,Q739和Q740工作轮流工作,故二者有一击穿时,会导致间歇性黑屏现象。

网友:
楼主可以用高压板代换试下 前两天刚修一个和你一样的机子 毛病是一样不间断暗屏 换灯管好了 灯管也看不出来坏 换上就好了 还有就是看下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驱动板的问题,本人遇到过,可以试着换个!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根据现象应该是高压电路或者是灯管的问题,在黑屏的时候仔细观察屏幕,屏幕上的图像和字幕正常,所以电源和屏应该没有问题,问题应该在高压或者灯管问题,3脚对地短路后,没有再出现黑屏现象,只是有时屏幕的亮度发暗,关机立即再开机又正常,会不会是灯管的问题呢,如果是灯管问题,应该怎么换,本人没有换过灯管,请 高手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