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液晶15寸 暗屏故障?

楼主(2010-05-25):
这显示器的型号是TFT1560PS,在未接显示器的情况下,能看到无信号的图标,只是灯光没有亮,比较暗。

C5706的BE极短路,是不是跟变压器坏了有关,这个变压器怎么测量?

还有背面有个TL1451AC,这个坏了会暗屏吗?

求高手解决,谢谢

网友:
“C5706的BE极短路,”
可以用C5707换,它是推动高压包工作的
“是不是跟变压器坏了有关,这个变压器怎么测量?"
如果高压包内部有短路存在,短时间内会烧管子,当能你要判别是不是灯管电流增大引起的,变压器用万用表比较难测,有条件可以用电桥测量
”还有背面有个TL1451AC,这个坏了会暗屏吗”
它是高压板工作主芯片,坏了整个高压板不工作。

网友:
谢谢楼上的高手,那能确定是哪里问题吗

网友:
C5706的BE极短路,是不是跟变压器坏了有关,这个变压器怎么测量?
    C5706和C5707相当于CRT显示器上的行管
   烧C5707和C5706的主要原因可能有;高压包内部短路  ;高压包脱焊   ;灯管电流过大
   C5707和C5706这两个管子可以通用  ,代换C5707时一定要补焊高压包。
还有背面有个TL1451AC,这个坏了会暗屏吗?
   TL1451是高压板上的主芯片,如果它坏了话  会引起高压板不工作

网友:
TL1451AC怎么测呢

网友:
楼主还是先换C5706和补焊高压包再看情况吧!

网友:
对地测量一下1451控制器的阻值是否正常就知道好坏了

实在不行就拿一个通用高压板测一下

网友:
先看看有没虚焊吧!没虚焊的话,就把板通电量测电压,最先的就是电源部分,看看从电源到高压的电流情况

网友:
先看亮度能否调,曾修到一台亮度被人调到最低的机。

网友:
说明电源部分是好的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也可能是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