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Z99L要取掉COMS电池才能开机

楼主(2010-05-25):
那位高手修到过华硕Z99L要取掉COMS电池才能开机,但还有一点把它关机在开机就开不了,有要从新把COMS电池取掉,才能开机的。这个是什么元件引起的

网友:
COMS 电路的,查查看, 有一个电容

网友:
估计是电池供电短路保护吧!查查图纸 应该有2个电容  3个2级管的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我上次碰到过

网友:
肯定是南桥问题,重新BGA一下就好了。

网友:
南桥虚焊了  重做试下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后说一声

网友:
CMOS 电路有 个电容漏电,仔细找 能找到

网友:
电容没漏电的话就只有做南桥了

网友:
谢谢楼主,重做南桥就好,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