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7600GS256M

楼主(2010-05-25):
一块盈通7600GS的256M显卡,上机检测卡跑7F,点不亮,刷过BIOS,供电线路,GPU和显存对地阻值也没问题,但就是不亮,何解??

网友:
跑到7F如果不亮你可以测一下后面的3.3v 2.5V 5v还有行场信号
如果正常,可以试着加焊一下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