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USB?

楼主(2010-05-25):
我店里经常用京杰的小厂板子装机。但此板有一个通病,就是前置USB不怎么行。后置还可以,但也有不稳定的。
就说前置吧,都是新机子,什么都不认,U盘,移动硬盘,打印机。。。。 请问你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与主板的制造工艺方面有问题?因为全部是新板子,应该不会是南桥有问题,就是南桥有问题,也不可能每块都是。
请解答!

网友:
如果排除桥方面的原因
有可能是供电不稳定
如果USB供电采用的是5VSB,可将跳线跳到5V处

网友:
恩,谢谢楼上的回答,那我再问一下,如果此板是用5VSB在供电,并且我将此板跳至5V处,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为什么5VSB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5VSB电压不稳定造成?还是有其它因素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