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扇长转的疑问

楼主(2010-05-25):
有的时候本本温度高,只有飞线让它长转。但是不知这样对风扇有什么影响么。会不会对本本造成损坏。求基地里的高手们指点。谢谢了!!

网友:
风扇老化快,时间长了噪音会变大。不过绝对会撑过保修期

网友:
我已经改过很多个了,都没有什么影响。没事的。

网友:
你接3.3V风扇管个半年应该还是没问题

网友:
涸辙而鱼 都不管用多久 能过保修期就可以了

网友:
对于维修的话就做够了

网友:
都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对主板没有影响,改成长转风扇会老化的快,噪音也大。我遇到发热量比较大的机器,做了BGA后,有时也把风扇改为长转,这样能过保,否则容易返修。

网友:
应该影响不是很大,就是风扇声音大了点,不过可以加一个电阻上去的。。。

网友:
不认可这种做法,笔记本的散热是个系统工程,机器的散热是经过计算的,肯定是足够的,包括很多人认为散热不足的V3000。维修就为图个撑过一个月保修,真够杯剧

网友:
维修人员素质有待提高,无论是人品上的还是技术上的。

网友:
风扇长转对主板散热好,延长主板使用寿命,但风扇容易坏

网友:
我一般从USB接5V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坏个风扇保住了主板还是值得

网友:
经常转与升温后控制转风扇的寿命会有差别但是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
没什么影响有时候风扇声音大一点而已

网友:
应该可以用半年。

网友:
有好出有坏处对机子散热好 风扇比较容易坏啊

网友:
没问题的,做维修也有难处的

网友:
不过以后长入发展,还得有个坚挺品牌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