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W185液晶显示器电源图纸

楼主(2010-05-25):
请问谁有HP W185液晶显示器电源
,8脚贴片集成块烧炸了,有的朋友帮忙传一份,谢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图纸比较难找,你可以把八脚芯片说清楚就可以分析出是什么芯片
如1脚接地或接什么,或干脆你自己画个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
修掖晶还要图纸吗?
可以换板啊

网友:
8脚芯片和TEA1532功能脚一样,电路设计不一样,开关变压器初级的低压绕组有两绕组,一般的只有一个。

网友:
电源板什么问题,是不起振还是电压不稳?电源板总共也没几个元件,仔细点耐心点总能搞定的。

网友:
初级双绕组的电路用sg6841和SG6842 居多,但是它们的脚位和TDA1532 差的很多,楼主可以看看PDF比较下。

网友:
应该是SG5841

网友:
常用的几种电源IC,你可以对号入座,看哪个能对上,,今天刚修个HP W1907 电源也是IC炸开了,这个IC是LD7575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也是LD7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