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M2000 CPU供电短路 已解决

楼主(2010-05-25):
接到机器  上电微短,查无3V  5V测公共点无19V电压,断开CPU供电PL6电感拿掉,待机正常了 。。。 现在是没思路了    请教下基地里的高手         微短已经解决   是32脚LX 电流反馈断线

网友:
必须高手才能回答吗?你指的哪个高手?这个问题不是高手也能答。问题你已经解决了,还要什么思路。

网友:
个人认为,把场管拆几个试下!

网友:
3# iamwxp 现在是测CPU供电部分没有发现短路。上PL6 电感 上电就短路      无语

网友:
恩!还是老方法烧一下!

网友:
你测一下高低端管穿了没有?看着象高端管穿了。

网友:
拿掉电感就不短,问题不是基本确认了吗

网友:
请问下楼主, 如何找到那断线的过程说下

网友:
不明白说什么,说得不好

网友:
你看一看电容和三极管啊

网友:
真不明白楼注再说什么,怎么会测得短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