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有哪几款本本封黑胶?

楼主(2010-05-25):
现在很多本本封黑胶了,可得小心!我知道封胶的本本有IBMT6;R6系列,请问基地的高手们,还有哪些本本有黑胶?
以后碰到也好注意。

网友:
很多机,联想的很多新机都封黑浇,除了IBM,LENOVO 还真没见过桥底封黑胶的 。

网友:
有没有封黑胶,一看就知道了,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
T6以上级别的THINK机器好像都封,SL400 T500

网友:
我这里拆机器之前,大约判断出故障就得报价,如果知道是封胶的也好有数。

网友:
DELL D600 广达的有些板子

网友:
黑胶可以看的出来

网友:
这个拆了不就知道了吗?也就ibm比较变态才有胶

网友:
我遇到过T43显卡还有黑胶的 好不容易才取下来 结果南桥爆珠了

网友:
桥有胶可以看到的啊做桥之前仔细点···

网友:
dell的机器有没有封黑胶的??

网友:
带封胶的大家怎么做,用融胶水吗?管用不

网友:
封黑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知道取下温度(下260上225OK)

网友:
我碰到的T43有黑胶

网友:
T61显卡打黑胶最难搞了

网友:
你知道哪几款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哎。 看有没有黑胶 用眼睛看下不就什么都知道了么

网友:
T61显卡打黑胶最难搞

网友:
拆开 不就看到了吗

网友:
如果知道是有黑胶的话可以报价高一些,
告诉客人有一定的风险。拆的时候把别的芯片盖好,再加上散热片是可以弄好的。
虽然成功率不是很高,但是如果都不怨修,自己可以试试。客人总不会把本本扔了吧,提前打听好主板多少钱,告诉客人不行就得换板,这时板子报价一定不要太高,差不多就行了,高了要不客人不修了。
成就成了,不成就当练手了。哈!哈!
我就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