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问题(重装系统解决)

楼主(2010-05-25):
三星的本本,系统是WIN7 。 问题是双核CPU变单核了。
客户说早上还是显示双核的 不过温度有80-90度  玩了局WAR3就变成单核了

我的操作是:1.关机 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  无效
                 2.进MSCONFIG 设置核心数 无法设置 就一个  进BIOS 设置 CORE MULTI-PROCESSING 为ENABLE 无效
                 3.拆机拔掉电池清CMOS  无效
                 4.刷BIOS     无效
                 5.准备重装系统  还没做 客户有很多东西在里面。

想问问各位大大 还有没别的原因? 或者说这个核心已经挂了

网友:
只坏一个核应该很少见吧,你先看看会不会系统里装了什么节能之类的软件啊,不常用的时候自动关闭一个来节约电量,呵呵,没碰到过类似问题,所以猜的,你可以试下看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听说  你可以把他的CPU换在别的电脑上看看

网友:
回复2楼  没有节能软件   这个的确很少见 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回复三楼 这个倒真没试过  不过没有这样的板子好像  我去找找看 谢谢了

如果还是显示一个核心的话估计是核心坏掉了一个

网友:
系统问题  可能装了一些软件或中毒了  我以前也试过  重装ok.....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系统与软件兼容问题!做一下系统,估计会好了!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双核只认到一个核心,刷BIOS好了。

网友:
大多数是系统的问题,我遇到的不是双核变单核是CPU降频了,我重做系统就好 了

网友:
有没有考虑到CPU标的是双核,其实就是单核。

网友:
很怪我没有遇上过,我感觉好像是系统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最好还是找块自己的硬盘做个系统试试,确定问题了再说

网友:
以前我碰到过一次,是ACER的  板是6292 。CPU是T4200,显是也是单核。。
  我把硬盘隔了  ,也是一样,最后是刷BLOS解决的,
最后还是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不能用电池了 。。很悲剧。
到现在还是没整好。
  不过楼主说已刷了BLOS。
估计你还是做个系统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