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和LCD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0-05-25):
LED和LCD到底哪种显示器好呢~~简单的说它们有什么差别呢~我看了网上对比还是不太明白~~LED发光的话是不是就不在用灯管了呢>??

网友:
光源不同,LED是发光二极管,LCD是灯管

网友:
LED节能,色彩好,未来发展的趋势

网友:
当然是LED好啊  LED是新出的屏 肯定是越发展越好啦

网友:
色彩对比度高于CCFL
背光源亮度随画面调整,可达节能省电功能
不含铅、汞等有毒物质
若采用侧光,薄度可以达到10mm以下超薄电视
LED 在LED背光模组上,分成侧照式(环绕式)与直下式(背光式)。
直下式的优点可以针对画面的色彩,快速的微调LED的明暗,达到更高的动态对比,缺点就是使用的LED数量多,消耗的功率偏高,且产生的热能较多;
侧照式的优点则是虽然无法做到更高的动态对比,不过消耗的电力较低以及电视的厚度更薄

区别于CCFL的高压驱动,LED的驱动特点为低电压大电流,总体功耗较CCFL低。

LED驱动板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
◆DC-DC的升压部分:将12V或19V的DC升压至约35V供给LED;
◆Driver IC的LED电流反馈、电流平衡控制;
◆ENA、DIM控制与CCFL一致;

网友:
座等正解

网友:
LED就不需要高压了,保护现象也就会少了,热量也少得多了

网友:
LED光源的色谱比灯管的范围更广.也不需要太高的高压了.灯管坏的也少了.换起来也更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