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INK DES-1024D交换机

楼主(2010-05-25):
一台D-LINK  DES-1024D交换机电源板烧坏,谁知道输出的两条红线和一条黄线是多少V。另一台D-LINK  DES-1024D交换机电源板烧坏,输出的只要两条红线同地线请问是多少V。

网友:
你把电源板修好就不知道是多少幅了

网友:
如果里面有散热风扇,黄线12V,红线5V,但也的机器是黄线5v,红线是3.3v。总之你自己根据电路来分析

网友:
我以前量过TP-LINK的,好像也叫1024D,黄线12V,红线是3.3V的

网友:
如果发个图片比较好看,这样大家也只是猜,如果有变压器的话,倆条红线大概7-5V黄线可能是接地,我修过交换机好像电源电压5V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我买了一块电源板,红线是3.3V 5A~10A , 黑色为地线 ,黄色是5V 3A~5A,我用了这个电源才能正常使用。网址是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423823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