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2A 花屏

楼主(2010-05-25):
K42A 驱显卡驱动花屏死机 不驱没事 进PE没事 下过原厂驱动不行 是显卡吗?加焊行吗?
显卡

网友:
试试外接显示器看看,总觉得显卡脱焊占80%。

网友:
当然是显卡,典型的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楼主不需要犹豫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显卡板吧,8成事显卡虚了

网友:
先加焊下试试看

网友:
1GPU 不良, 2 显存不良, 3驱动不对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或者换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