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171断电的问题

楼主(2010-05-25):
这台显示器 开机正常 有时半小时就跳电了 重开还是不加电
把电源拔了插上还是开不了 得过个5,6分钟 开又好了 郁闷
偶尔的时候用一天都没事
敢问师傅们是不是哪个电容不好呢
跳电

网友:
查5V供电的电容以及MCU和主芯片

网友:
你至少得先拆開LCD,先用你的眼睛看,電源背光板有沒有爆電容,再來發問吧!
一般來說~~~通常你拆開LCD基本上就可以直接發現問題點

网友:
高压板的输出滤波电容或驱动板上电容

网友:
这机子一般 是电容出故障多

网友:
电容外表看不出来,可以试着换换看

网友:
MCU是什么芯片,另外检查一下是否有虚焊

网友:
按照平常维修思路 ,,,,先拆机检测,,,看电路中是否有元件脱焊,,或元件性能不良

网友:
你先拆开,发点图片上来,我们好帮你分析哪里的故障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5V和12V的电容不良

网友:
看看供电是否正常电容漏电

网友:
把5V和12V之间的那个10V的稳压二极管换掉

网友:
是MCU问题,重写程序就OK.

网友:
K BAD 说电容坏的,都是高手,以为修液晶只是换个电容就行了,,,,

网友:
或者把电源高压二合一上面的电容全部换了,加焊高压线圈、瓷片电容。

网友:
先拆机测供电是不是正常的,然后测按键是不是有露电现象。这个一般是按键露点,也有可能是电容露点造成的。

网友:
把5V12V 滤波电容换一下

网友:
是MCU,写程序就OK.

网友:
见都没见都能下结论 的 真是修成仙了啊